学修主板最快的办法

楼主(2011-08-19):
其实修主板很简单,你只要搞懂这几个电路就行了。CPU供电电路、内存电路、北桥供电电路、南桥控制电路、开机电路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开机电路,有的是IO控制,有的是南桥控制。只要你搞懂这些电路后,修起主板来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所以说修主板得先搞懂电路,搞懂上面的几大元器件,几大供电电路,很快就成大师级的人物了。
        希望对有志于修电脑的同行们有点助益。

月饼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嗯  呵呵 现在想起来 主板其实没什么学的  但是主板修起来就麻烦了 呵呵

网友:
看别人修主板就好容易,到自己修的时候就不从下手

网友:
s说谁都会,如果真有这么简单的话,估计这行也就没有什么前途了。

网友:
你看着别人修着容易,因为那是别人再修,你怎么知道容易呢,修好之后不知道耗了多大精力你又怎么知道啊,别人修的快那是别人付出有那么多了

网友: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网友:
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啊,

网友:
随便一个电路,不同的方案修的方法也不一样,上电时序才是最重要的。先别说修了,能理解透彻INTEL,AMD的上电时序就很不错了。还有不同架构的主板的时序,注意点, 不同厂商的专用芯片。 像昂达的板子随便换掉个电阻,搞正净。够你修一辈子的。

网友:
真有这么容易就好办了,呵呵,电路好难搞啊

网友:
都是讲起来容易,真正入手时却不知从何下手,是因为没有弄懂电路。

网友:
要真正像你說得那麼容易說好了  我個人認為啊 像我們多學學經驗比如一些黨見的和一些通病啊 硬記,什麼大問題那種芯片級的維修不三,五幾個月,就能上手的  不能超之過急,欲速則不達

网友:
我原来是修显示器的。现在学主板和笔记本觉得真的好难啊。易懂难精。边修边学。才是道理啊。

网友:
大师是百里挑一的,没有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