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夹在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是什么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19):
谁知道夹在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是什么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该电容与高压包初级电感线圈一起 组成LC谐振回路 并与一对C5707和C5707的基极电阻以及正反馈回路电感线圈 共同组成自激式高频压控振荡器 用于在高压包次级产生灯管所需高频交流高压 在L电感量和基极电阻值不变的条件下 该电容的容量大小决定自激振荡频率 并吸收三极管交替导通后又截止时在C极上产生的关断高压 如果此电容虚焊或形成开路性损坏时 C5707极易被C极反峰高压击穿损坏。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写得真不错,LC振荡不容易理解啊

网友:
2楼高手写的不错,不过自己水平有限,还是搞不懂啊!不过知道5707容易坏,呵呵!

网友:
是升压电容  明基的显示器烧5707 连它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