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EC 程序损坏引起不上电分析

楼主(2011-08-19):
首先我们所说的EC程序,就是说机器主电源管理芯片本身内部并无刷程序
它们要想实现全板电源开启待机关机电压切放,电源管理芯片,大部分引脚如何定义。所挂接的FLS芯片,一般厂家都是刷在BIOS内部的,所以在我们用户接入电源或电池时,此BIOS引脚就会接通供电和EC复位启振后发过来的片选信号读取BIOS内序来控制开机关机待机和主板各种电压切放。
我们所说:EC程序一般所见分为三种。
就是现在945 965 PM45 等主板所采用的SPI 8脚或16脚的芯片。
一、BIOSEC  二、是EC 内部厂家出厂就用电击逻辑刷写好的。三、是EC 所用程序和BIOS分开芯片刷写的。这种可能厂家以后是主流,就是EC所需要的程序不和BIOS芯片在一个芯里写。今天我们先按一个新机器主板的实例讲解一下按例的分析,
按客户一台机器为:SONY I5CPU 新机,现在I5一般都在保内、所以到我们手里,修的也不多。
主板板号:好像是MBX221吧记的不是太清楚了。此机为不加电,先上一个主板实物图吧,上次修完我用手机照的不清楚,大家将就看
拆开主板待机看起来很正常的、电流为0.02开关上有3v电压,按开关并无反应、测主板各大供电也无输出。整板也无短路,像这样的新机器、我们只能按照长理来、推断维修。图也没有找到,其实我们看电流也能猜到八九是主板侍机不太对,一般主板:插上电源后,一般电流都会从0.040.06左右往下掉到0.02做一个待机电流的上升沿动作。我个人这么解译,你看当机器接入电源时、首先:EC要读BIOS里程序。
所以EC要有供电、BIOS要供电,这时会有电流,当EC读取BIOS程序后,来定义EC引脚,然后开启主3V 5V 电压,当EC初次发启开启信号给3V5V管理芯片,3 5 V一出来顺间电流增大,当电压给电容电感储能、顺间完成后,电流又回到原点。好咱先不谈这个,这个只是我个人修机的方法,还是实实的来查条件找出EC程序是在那里存储。当时找到图纸,后来想起我自己收藏有一块PM45芯片组SONY和这块感觉差不多。我们有时修板确实找不到原板图时、我们想查条件必需要找一个厂家图、
来借鉴一下。我这个板是M751也是富士康代工,工作模式都差不了太多。
一般像我修机子都会先找3V 5V 一般同仁可能都会这么测,有时这样修速度快点,要是你先测EC条件,测完了用了老半天劲、结果没问题、出在3V5V控制芯这里或后级,那不是要增加时间吗,再说了,我们修机器都是从后住前找的多。图纸不一样,3V 5V 芯片也不一样,所以我先从光驱接口或USB接,主供电电路也好跑,很快找到了。3 5V控制芯片然后对着图对比这两个芯片引脚,功能是不是都差不多的,测了很多脚感觉3 V 5V 控制脚也差不多的,接着就追了上去,到了EC 的EN1 和EN2经电阻、所接一快信号叫ALW_ON这有这两信号到了3V 5V 才会开启。

寻找ALW_ON也是接在EC 15脚,我们看到了EC 15脚是GPIO51EC只要是GPIO脚位都是靠EC读取BIOS内部程序,来定义是输出还是输入或是高低电转换。当然ALW_ON还接着温控芯片呢,如果温控有问题了,也会接低此信号。但这我又测了EC复位供电都正常

再测EC PWRBTN#给南桥再加点没动作,RSMRST也无输出,加电开关到EC是正常的,接着EC本身也复位时钟也起振。测BIOS呢是没有电压的,而且还是挂南桥,开始以为EC内部有程序的,走了一点弯路、想换一个EC手里也没有这样型号的,我感觉引脚都一样的、那就先给我PM45取下来装上试试。焊上故障一样,我又给他的换到我的板、结果同样加点,这我才明白了点,这EC通用,就像我们PC87551 87541 97551都能通用还有跟华邦的87541它们都能互换代用。再测AC IN也正常是池芯片发过来的也一样为高,又测LIDIN#也为高。最后我又顺图看了看我自己板U32所连EC引脚。
找到我板子上这几个脚有电压无波型。顺连脚跑跑线路到了U22825芯片长的跟MOS管一样,EC 就单独刷在这里、测8脚供电有1脚有电压无波型,基本确定EC 程序坏了、但是有的机器有波型,也不一定都是好的。最好是以上条件都满足后,如果PWRBTN#无动作、那我们可以刷一个试。再说一点、有的加点不亮机,用示波器看波型如果来回挡信号、就像来回复位那种感觉样。基本断定也是BIOS坏,每次坏BIOS这种故障我都会对比总结。最后决定EC程序坏了,网站上也没下到官网也没有,最后我用、我自己板子给BIOS装上试,装上后3 V5V等信号就出来了而且PWRBTN#加电也有动作了。只是内部电源模块还是不一样,所以只能出来部分电压。最后宝有家卖料板花了我220买了一块。
回来刷好了。
各别的兄弟们别像前两天我发的一份T61帖子说我是抄来的,你个人感觉有必要吗? 这次不用PDF格式了,好多朋友说看的费劲、这次我一点点往上加。

不错,。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楼主公布下板号,和BIOS程序更好了
辉哥分析的好强大。。顶一下
精华
楼主不吝啬,慷慨,侠之大者
楼主分析的很好,把有些让人很保密的东西写了出来。

网友:
楼主上一篇的连接可以给我吗!写的太好了,思路清晰啊

网友:
说到BIOS,遇到一个40脚的,总是对不上

网友A:
从USB追到3/5V芯片会不会费力了点。正常不都是看下两个电感相邻的芯片比作3\5V芯片吗  然后再查PDF资料

网友:
学习了,分析思路都很详细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楼主分析很好

网友:
实践出来的经验。

网友:
看来以后不单单要备份BIOS,还要备份EC的数据呀!!

网友:
这是广达GD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USB追到3/5V芯片会不会费力了点。正常不都是看下两个电感相邻的芯片比作3\5V芯片吗  然后再查PDF资料

有图好对:我这没图,本机图也不是原图与本机是有差具的。3 5V芯片比较新没见过,所以只能用我的笨办法了。呵呵

网友B:
不知你要上次连接是不是说我前天两发的这个T61进水维修,图片是我转换成PDF格式,字有点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要上次连接是不是说我前天两发的这个T61进水维修,图片是我转换成PDF格式,字有点小哦

谢谢了,我也接了台T61进水,没修出来诶,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EC用单独的芯片存放程序的,还比较少见了,像这种EC有单独的程序如果刷时,是不是得找到料板把原来的读出来,然后刷进去?

网友(点评):
相当大公无私。

网友C:
楼主了在用模拟的波波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很有奉献精神。

网友:
难得一见的帖子!

网友:
真的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本事佩服

网友B:
是啊:我花高价买了一块料板刷的。如果有人需要跟我打个招呼,我给大家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在用模拟的波波呀。

是啊:数字波波贵吧,能用所以我也没买,我用七年了是该换了呵呵

网友:
先收好,然后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数字波波贵吧,能用所以我也没买,我用七年了是该换了呵呵

主要是有很深的感情了,现在也有问题了,有时看不到基本准线了,用手拍几下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好对:我这没图,本机图也不是原图与本机是有差具的。3 5V芯片比较新没见过,所以只能用我的笨办法了 ...

LZ举一反三,连推带跑,维修有年头了吧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花高价买了一块料板刷的。如果有人需要跟我打个招呼,我给大家传。

那块料板能修复不?

网友:
不错, 分析问题还是很清晰的, BIOS, 问题诸 ·····多

网友:
老江湖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用示波器来判断是否BIOS问题。。。、
LZ能否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铜球啊,望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
EC还有程序、、到现在我才知道,我还以为就BIOS有程序呢、、

网友:
太厉害了  也比较精辟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分析很透彻

网友:
思路清晰哈。有电压无波形就能判断bios坏,欠托

网友:
大哥如果換了自己pm45 bios一樣無3v/5v要如何知到是bios壞了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多发点强大哦

网友:
不知在没有程序时能否清空一试?有实验不?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EC程序坏了,楼主刷BIOS后能加电了,楼主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学习了,LZ分析思路都很详细的

网友:
怎么看上去有点吃力,不是因为看不懂,好像楼主的文字表达不是很清楚,看起来有点绕

网友:
谁有HP G61 PDF呀

网友:
很强大,楼主高人

网友:
bios和程序一般在官网下载到吗?

网友:
LZ确实写得不错,学习学习了。

网友:
插上电电流上升又下降这一说法好象不是非常准,我见过好多机器插上直流机电流直接稳定的,一样是正常的哦
kernxn
我倒觉得符合一般标准。

网友:
好贴好人 这种新机子没得修过捏

网友:
我一般是先量3V。5V ---》晶振 ----》然后测 BIOS 2脚波,这些正常一般可以开机

网友:
这种新机型是没怎么修过,楼主判断3V5V待机线路很特别啊!我一般就是用眼睛看看的,本人自己也做了电子档案,记录新接触到的主板的供电芯片,对以后订货也有好处的

网友:
我有个E40 和楼主说的故障一样。但是我已经发出去交换了。。。哎。。早点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哎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啊.佩服佩服.有空能教小弟几招么

网友:
很期望楼主能分享一下 你判断是否BOIS 坏的经验。

网友:
板号:和程序明天上传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思路很清晰。学习。

网友:
这么好的贴,先收藏起来慢慢看!!!

网友:
楼主好厉害,水平实在是高!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的时候认真看下

网友:
没电路图,由usb追3伏,5伏。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