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184 能开机,装系统蓝屏死机,南桥发烫!

楼主(2011-08-19):
hp品牌电脑,装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有时挡在LOG上。摸南桥,发烫!去CPU加点,摸南桥正常,PCI打阻值正常!不知下面该怎么办,网卡,1394,声卡都下了问题一样!
南桥

网友(2012-06-03):
等待回复 我手里两块呢

网友:
更换内存试下!!!

网友:
新手围观,没人回答?

网友:
这问题我都先查内存...

网友:
卡logo 一般是外设问题 如果你的内存是单条4G的建议 安装win7系统 如果依旧不给力 在bios中设置硬盘接口 最后可以考虑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外设都拆了,还这样,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看来的换南桥吧

网友(2013-10-11):
我也有一块开机几分钟死机蓝屏南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