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60GX-M2主板有时点不亮(不稳定)

楼主(2011-08-19):
一张760GX-M2主板极不稳定,有时可以点亮,但有时挡E9,有挡D2,还有时挡D5,有时无复位(REST开关上的电压为0V),在点不亮的时候压桥和U都无效,在点亮的时候我测了REST开关上的电压有点低为0.65V(不知道这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测W83304D的有关电压没有发现异常的,现在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北桥的嫌疑很大啊

网友:
是北桥坏了,还是空焊了?

网友:
虽然没什么建设性的建议。但还是说说吧,先刷个BIOS试试, 北桥有条件的话可以加加焊,有时候压是压不出情况来的。

网友:
BIOS刷过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插内存试试,看看走到哪里! 如果到C1停的话。这板子神经,可以不用修了。呵呵

不上内存代码在D0、D1、D2、D3、D4循环。

网友:
刷了bios   都还不行,可以对CPU,内存对地打阻值,看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IO 北桥嫌疑都很大

网友:
没有搞好,客户已经把主板拿走了。

网友B:
reset跳针是0.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set跳针是0.6v?

REST开关上 是0.6V。

网友:
IO 嫌疑大

网友:
干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