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5不能关机

楼主(2011-08-1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东芝L515的本本,说怎是重启,,我就跟他装了个系统,装了系统后才发现这个电脑是关不了机,正常关机后电流没有掉下来,屏幕黑了下又自动开机了进系统,拆开主板就开始修,换了CPU后面的大电容,IO   问题还是一样的?没有思路了,请求高手的指导????

网友:
关机变重启很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进系统看看有什么外设不能用,有时网卡,声卡也会影响的。先简单后难。

网友:
南桥可能坏了。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