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5455台式机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1-08-19):
HP 5455 富士康代工的主板,IMTEL 2200 CPU   机子开机自检完硬件信息后就黑屏了;显示器亮绿灯;偶尔一次能启动到windows与一键ghost菜单时死机,此时无法热启动。只能强行关机。用GHOST版系统盘装系统无法运行ghost(就像是用没带SATA硬盘驱动的系统盘装笔记一样,一直无法进去),运行PE到“正在加载”时就死机了,所有的分区软件都无法运行。用安装版的盘装,启动到按任意键安装。一按就黑了(显示器也是这的绿灯)。硬盘、电源、光驱、内存都换过。主板偶尔一次开机会出现CPU等硬件信息会显示重影。重影是彩色且不完整的字,有时引导到光盘菜单时按光标键选择时会出现几条横着的花条后死机。死机也是无法热启动。只能强行关机。只有CPU和主板找不到试的了。大家帮忙分析下。从没遇见过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死机的话先找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或漏液,有重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电容鼓包或漏液,用集成的显卡也一样会有重影

网友:
替换试试看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差不多的,机子开机自检完硬件信息后就黑屏了,用GHOST版系统盘装系统无法运行ghost,运行PE到“正在加载”时就死机了。换内存不行。又换显卡,OK.这时看到他的显卡,不是一般的脏,最后把显卡清了灰换上,OK

网友:
硬盘   电源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用集成显卡也有重影,那有没有考虑过内存呢?集成显卡占用的是系统的内存,独显时有些显卡也要占用内存

网友:
CPU也有可能

网友:
BOIS复位一下

网友:
好贴子,楼主讲的这个问题偶没有见过,很想知道答案,支持!

网友(2012-04-23):
有一款HP台式机只能用原装系统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的问题,要是集成的显卡,就是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