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出问题会不会造成不过内存?

楼主(2011-08-19):
修到一台华硕F8S的机器,开始客户过来的时候说强制关机,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一看华硕F8S,心中暗喜,这玩意休眠开关问题,很容易造成按键没反应!报价,让客户留下机器,拆开机器一看,丫的,休眠开关被上家维修的取掉了已经!悲催啊!
老实测量了一下,待机3V/5V没有,PS51020的9、10脚ENL没电压,往上追,没有VSUS_ON,查看了EC的工作条件基本具备,从料板上拆了一个EC换上去之后,插电机器自动触发,到0.86掉电,又自动触发到0.86不动,量了各组电压都有,CPU电压、时钟正常,纳闷了,本来就一个不触发的问题,修着修着咋混身毛病呢?
想请教高人,IO坏或者没换好的话会造成电流跑不过,不过内存吗??

网友:
有可能的, 跟台试机一样, IO坏机子来回重起。机子是AMD吗 CPU有问题没

网友:
IO坏,BIOS坏都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的。

网友:
会的,没焊好引起掉电。

网友:
IO坏能引起很多问题,自动上电跑到内存后掉电,也遇到过,不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