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电源板电压拉低

楼主(2011-08-19):
三星2243电源板12V 5V电压都拉低,我高压和驱动都已经断开了,而且电源部分的芯片都已经换过,但还是老问题电压拉低

网友:
MOS开关管不良或其S极接地电阻变质增大

网友:
那到是没有注意啊

网友:
故障在取样电路  查431 光耦 以及431周边电阻。

网友:
看看输入电压正常,然后是反馈电路。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431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