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的问题!好难搞呀.....

楼主(2011-08-19):
接台CQ40,开机电流上到1。3,有时上到1。7左右跳,完了是按键板处和网卡处两灯闪,记得这样的机已经是第三台了,第一台重做显卡没修好退了,第二台换板了,修这台时特别上基地查了很多资料,一看这问题还真不少,先是写BIOS,再是查屏的3。3和5V,再找了台机连整块屏带屏线一起换了试机不行,不过在测3。3V和5V时机亮了一次,以为就是接口可能不行,补焊,试了几次好了,第二天报价确认后再试机,又不行了,这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
  到了晚上想了想,还是应该是显卡重做,做完后终于OK了,哎,这问题太多了,而且大多是两灯狂闪.总结下来还是要先写BIOS(注意保存原数据),再查屏线,可能该屏的膜是0度膜,没背光时不像其它屏斜光可以看到东东,0度膜很难看到的。最后不行还是得上来搞显卡,这显卡也确实是多问题哦!!!有说得不对的请大师们指点喽!

网友:
差不多, 一般CQ40不触发刷BIOS,  暗屏的改下高压板就好了。 确实问题多,

网友:
是啊!这机器问题是很多,有屏线坏的,有显卡坏的,还有屏坏的。

其实每个问题体现的故障现象还是有区别的,有经验的看现象就能确定,没经验的只能走几步弯路了。

网友:
HP机器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