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寸的坏屏机一台,我有块屏想装台机自己用哦!

楼主(2011-08-19):
如上所述,有块22的屏,通用30片插的。有的MM QQ707558562

网友A:
搞个通用板装入不就好吗?经济实惠好用。

网友B:
我有个优派的 九五新以上的套料 200大洋

网友:
宏基G225的 屏烈 其他都在整机全新 快递把屏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优派的 九五新以上的套料 200大洋

有没有高清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通用板装入不就好吗?经济实惠好用。

通用板效果差好远哦!自己用还是用厂家的驱动板效果好一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