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屏幕颜色严重失真

楼主(2011-08-19):
屏幕在开机时,发现颜色严重失真,屏幕比较暗,色彩也发暗,颜色失真,就和没有装驱动256色的颜色差不多,我以为是驱动有问题,重新装了驱动,还是不行,我外接了显示器,发现一切正常,请问: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屏线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楼主下写个型号:这种问题在三星有出现过加焊下驱动板的主芯片就KO。

网友:
笔记本吧?灯管和高压看看。

网友:
有没有去看一下屏线

网友:
是笔记本,ibmT43的笔记本的屏,我也怀疑是屏线或者高压板的问题。试试各位,我再试试屏线和高压板。

网友:
我认为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因为这个你就不用问,一般都是高压,你再看看屏灯管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是屏坏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是台式还是笔记本

网友:
谢谢版主和各位兄弟,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板,是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