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电脑,换了同型号的主板后系统不能启动……

楼主(2011-08-19):
一台旧式电脑,换了同型号的主板(815ET)后  ,不能正常启动硬盘里的Window  xp (系统不能启动),如何处理?各位大师能否提供一些方法,谢谢。

网友:
用DISKGEN软件重建MBR主引导就行啦!

网友:
蓝屏吗?蓝屏自动重启吗?

网友:
主板可以找到硬盘(在BIOS里可以看到硬盘的型号之类的信息),但在启动Window  xp 后很快就出现蓝屏,上面出现一些英文:“A problem has been da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 ,restart your computer .If this screes appears again,follow these steps:
Checkfor viruses on your computer ,Remove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 driver……”  大概意思是:“已发现一个问题,windows 已被关闭,以防止计算机遭损坏,如果……” 硬盘是好的,不知问题出现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