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发烫

楼主(2011-08-20):
一主板,能开机进系统,但一会就会死机,每次进去不到一分钟就死掉,打开看看,发现CPU供电电感有点发烫,6V电容有一点鼓包,但电感怎么会发烫呢,求高手帮小弟分析分析???

网友:
其他温度正常么

网友:
是,有的时候电发热是正常的,你先把电容换了,再排出故障

网友:
电感发烫,说明存在高频干扰,造成慈心烫,将电容换掉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其它温度都不算太高,就CPU供电的那两个电感发烫,那几个电容只是有一点点鼓包,也会影响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方正的机器,就是CPU供电的几个电容鼓包,进系统就是死机要不就重启,换完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电容鼓包有可能使其滤波性能下降,影响电源的稳定性,从而影响CPU正常工作……

网友:
电容鼓后,容量下降,漏电流变高,严重的可能会炸开,滤波能力大大降低,所以必需换掉

网友:
这种机最好是要改良一下散热

网友:
电容鼓了肯定是要换的,电感发烫是比较常见的,供电电流设计得偏小,你上个低一点的CPU吧。

网友:
可有时还能进系统一两分钟,有时直接进不去,在WINDOWS进度条那里就卡死了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但一会就会死机,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电容鼓包说明内部电解液气化压力变大。这个肯定要换掉的。

网友:
你把附近滤波电容全换了,附近电感看看接脚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一换电容.二看电感有没有空焊.三看MOS管是否坏了.四看下供电IC是否正常

网友:
电容鼓了还不换

网友:
快换电容啊。这些鬼电容引起好多怪问题

网友:
这是不用说的 先把睛看和问题搞定 在试试啊

网友:
换掉电容,不行就查查反馈电路

网友:
换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LZ你那个主板电容都鼓包了 为什么不先换一下在去测试呢 有不良品就要换掉地呵呵

网友:
把电容换了在看是否电感发热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CPU电感发烫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目测到不正常的元件迅速的通通换掉 换完故障依旧再考虑为什么 个人习惯跟意见 既然看到有个电容鼓包 换了再说

网友:
别说了这几天遇到电感发烫和场管发烫 都换完了还是烫 都都大了

网友:
纹波大,是电容滤波不良。换电容吧

网友:
电容换了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