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哥们给推荐块万用表(翁鸣牛逼的)

楼主(2011-08-20):
店处的位置很嘈杂,手里3块胜利表嗡鸣太小了,很难听到,给介绍个带嗡鸣灯或者响声吓人的一般的不是自动量程就行

网友:
我感觉 应该找一个没声的,这样就不会因为声音的问题困惑了

网友:
声音迷惑人   感觉无声最好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万用表的喇叭换成大的,我的就换过,声音超大!

网友:
不如引出线接到低音功放上

网友:
楼主接个低音炮吧

网友:
对,直接把万用表,固定住,外接个D音炮!

网友:
外接功放,把你震聋

网友:
首选胜利的。。。声音够大。。。。。

网友:
话说优利德的表就很好。用很多年。还是很灵敏。

网友:
胜利的声音够大了啊。不行只能自己改喇叭了,尤德利的更小

网友:
这也想得出?接低音炮,把客人吓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