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触发

楼主(2011-08-20):
板子型号是945GCM2-L,本来板子是好的,反盒子里,放了几天,拿出来就不触发,量了下晶振,差不多都是0.3,不起振,要点一下其中一个脚才可以,但是无复位,而且CPU巨烫,换过晶振,谐振电容,加焊过南桥,然后就没办法了,求助
cpu
不触发
求助

网友:
ICH 7的桥晶振两脚压差0.1~0.5

网友:
COMS电压没问题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有晶振有问题

网友:
换晶振后还要点,才开机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谐振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再说次啊,晶振跟谐振电容换了好多次了,确定要点晶振一脚才触发,而且板子几天前还是好的,就放盒子里面几天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