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自检完毕,然后重启

楼主(2011-08-20):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进系统经过几次开机关系就开始自检完了就重启,拿到硬盘不重启了,接上光驱,进PE就死机,测量各个供电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放个电,试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先

网友:
问题找到了,居然是北桥旁边的3个电容,但是没有鼓起来。看起来很正常,用示波器才发现电压跳动,修复了

网友A:
这个电压用普通万用检测不出来?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工具备齐不是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用普通万用检测不出来?

跳动可以,漏电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先排除外设,网卡,声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