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的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晶振

楼主(2011-08-20):
落落的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晶振 usb 是海盗8g 的 不知道这个晶振用什么换 晶振上写着 sk-6m skc 12.00

网友:
你这是真货
用普通的晶振也行。12M的
用真金士顿,上面用的都是这晶振

网友:
用普通的12M晶振可以换的

网友:
12M的晶振,换的时候注意下方向,对照或测一下.

网友:
是的那个就是12M的晶振

网友:
只要是12M的都可以换

网友:
4脚的那种有空脚的

网友A:
见识一下,学习新知识!

合成科技 -10 学习了什么?

网友:
路过一下,很简单的

合成科技 -10 随意路过,是会摔跤的

网友:
usb 设备晶振都是12m的。

网友:
路过当然也是学习的啊,竟然扣分----基地这样做不厚道哦

网友(点评):
所以路过和学习了,都是厚道的。

网友:
用普通的晶震也行的,不过参数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识一下,学习新知识!

学习什么???没见过这种晶振,难道就不长见识么?以后遇到,至少知道这是晶振,不会说是电容或电感什么的!我可不是骗贴的!骗贴我不够资格!扣分不可怕,可怕的是乱扣!没有基地,维修依然继续!

网友(2011-10-07):
12兆有源晶振,也可以做无源的来用

网友:
晶振只要是相同频率的就可以替换

网友:
这个未必,晶振也有额定电压要求的的,数据表都有上下限数据。当然,因为大部分的都是低压应用所以貌似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