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只显示一半

楼主(2011-08-20):
一台方正FH980-W6显示器,开机进入COMS设置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后只显示上边一半,下边发黑,OSD调整菜单也只显示一半,换通用板屏没用问题,经加焊MCU后,显示正常,现在正常使用了一天了没有问题。请教高手这种问题会是虚焊引起的吗?

网友:
按你这么说的  要是好了 那就会是虚虚焊造成的啊  这种现象通常是屏

网友:
是虚焊或程序不对

网友:
程序不对,屏,虚都有可能啊。多测一段时间。

网友:
是驱动板虚焊,我也修过加焊mcu就好的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虚焊问题,加焊过后一直在用,没有再出现故障。

网友:
最好是换掉MCU  加焊会返修的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虚的肯能可能是时间久了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