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老是重启

楼主(2011-08-20):
新组的台式机,电脑总是自动重启,

网友:
电源功率多大的啊?开机自检重启,还是进系统重启哦?

网友:
硬件有不兼容的吧 检测一下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电源功率不够和硬件不兼容都有可能

网友:
用排除法 一个个 排除  先 试电源

网友:
{:soso__1893179470669959619_4:}换了系统问题依旧 肯定是硬伤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还有就是散热器的底部塑料贴没揭,电压不稳,加个稳压器

网友:
查下机箱的开关,我遇到过一例是开关引起的.

网友:
    加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
玩大型游戏  运行很多东西就重启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
还有可能是新机自己下载游戏什么的弄的中毒了
还有可能是硬件不兼容

网友:
电脑开到哪里会重启呢?固定是到那个地方就重启还是??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感谢

网友:
如果是自己买的,拿到买家那里处理,
如果是自己装的,到电脑城相熟的店家那里换换件试试嘛。
节省些自己的宝贵时间。

网友:
是过多久重新启动?? 时间短的看看哪里碰线了,时间长的看看里面哪里太热了。
cpu没安装好过热会自动重启,在BIOS里看看cpu的温度。
要么装个鲁大师看啊看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看最后的。
补充:解决了?? 是什么原因,分享一下。

组装机,电源不行,电源OK,

一般山寨电源很多都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装机,电源不行,电源OK,

谢谢,,,,

网友:
如果C盘没有重要文件的话先做系统,或者把文件倒到别的盘里,做完系统,如果风光依旧,那就是你的硬件的问题了,自己搞不定的话去专业的维修机构看一下,百分之60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哈哈恭喜LZ搞定问题。可恶的电源

网友:
估计电源和主板都不是什么大厂的。

网友:
换换试试看 一个一个试试看吧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有的山寨电影啊,那叫一个烂。

网友:
可能是散热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感谢

怎么解决的呀  说来听听

网友:
先换一个好品质的电源  如果好不行就还个主板 如果主板是杂牌的话

网友:
供电不足,电压不稳,驱动不合适,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你不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
在电脑城买过一个广州天河百脑汇附近产的电源,标称350W,MM嚷嚷的很,75块钱一个,好便宜的,特价的 什么的。原来计划买航嘉的,后来想想是给客户装的,功率很小就够了。摸摸分量很重,结果买回来。

因为要去掉外壳安装,打开一看,原来是电抗器这么沉,再把电抗器包装打开发现是两根导线U型的贴在一块铁芯上,根本就是欺骗!!看电路结构,简单的不得了,对比应该不到150W。去掉铁芯安装了,用了几个月客户反映,貌似不稳定。

便宜莫贪,可以再来一次的话,还是坚决买正品的。

网友:
往往想节省一点的话,结果还是会付出更多。
往往希望赚大钱而投进去的,到头来会是自己的钱被别人赚去了。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稳,还是电源不好

网友:
有很多电源差的很 都无语了 带负载就自动关机

网友:
现在山寨版的电源搞得你都分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