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短路还是漏电??

楼主(2011-08-20):
小弟现手上有一台联想Y450的机器。光主板插数字电源 电压在18-19V之间不停快速跳变 电流在0.02-0.24之间不停的跳 电源口电路这的几个电容阻止只有3.不知道正常不正常。8731ET想换了看看的。不知道这种电压和电流为加点就不停的跳变。是什么原因。有哪位碰到过么?
主板
联想

网友:
你还是拿给专业维修的人再说吧,看你这样描述,不像是维修的人员啊。
同意楼主:
5.0
pinpaixie
同意楼主:
楼下的就别再起哄哄了,还让维修人员活不

网友:
是某一个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很明显是有短路了,线修短路吧

网友:
是短路了,修短路吧

网友:
兄弟别捡便宜该送给我们修的还是要送来的!

网友:
电容的阻值只有3,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很明显 短路了 阻值3肯定不正常

网友:
觉得还是先测量,如果没测出短路,那就得考虑电压了。待机部分像这种情况的,bios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