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M96,怎么修就是无结果?????

楼主(2011-08-20):
本人今天修了一个长城的显示器,型号的M196,问题是显示器亮半小时就灭,灭之后指示灯是不停的闪,然后把电拔了再过上十分钟再插电,还是亮半小时就灭,灯管是好的,电容也全换了,高压包也换了,屏线我也换了,也试过去保护,就是不行,请问各位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查驱动板背光开启信号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个10分钟开关管拉低背光信号

网友A:
先改个高压,确定是驱动不是高压的问题在做判断

网友B:
电源高压看看

网友C:
驱动板查过了吗,你先用个通用板试一试来。

网友D:
先用通用高压使灯管常亮,后再确定驱动板信号部分是否持续再做判断.

网友:
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注意一下灯闪的颜色,频率,闪得很快的是电源保护
闪得跟无信号时一样的话,八九是主板坏,
以前的三星,LG  MCU坏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
改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改个高压,确定是驱动不是高压的问题在做判断

高压是独立的,已经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高压看看

那都没事,我都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查过了吗,你先用个通用板试一试来。

那那种驱动板,驱动板的几个芯片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通用高压使灯管常亮,后再确定驱动板信号部分是否持续再做判断.

高压是确定没有事,就是驱动部分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测下按键电压 怀疑按键漏电

网友:
那样的话只能换驱动板了,成本与换芯片差不多.

网友:
换驱动板了

网友:
查驱动板,及驱动板DC-DC转换

网友:
查电源和驱动板 按键。

网友:
发个驱动啊不能图片也许能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