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数秒后黑屏 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8-20):
显示器是dell 15寸液晶显示器,带独立电源适配器的。

开机数秒后(大概6秒左右)黑屏,指示灯一亮一灭的,绿色。按开关键也没反应

我量了适配器的电压是正常的。灯管我用的是网上买的那种简易装置测量的,接上后都可以正常发光。

请教下,我的这个显示器故障出在哪里,如何入手维修?

网友:
重点查高压电路或者灯管是否OK,潶屏瞬间是否有图像,有的话就是高压出问题

网友:
灯管我测试了,都能亮的。刚开机的时候是有图像的

网友:
代换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换个同电压的电源试试,供电不稳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换  高压和驱动板试一下   不行的话  确认一下电源适配器。

网友A:
DELL高压板,C5706的问题,4个都换了 ,不行就加焊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高压板,C5706的问题,4个都换了 ,不行就加焊板

是对立适配器的那种

网友:
我觉得还是灯管导致的保护,亮不能代表好哦,有时稍有点红也不行,保护主要是比较电流的

网友:
本人也很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以后碰到了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学习 一下  我看也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掉按键试试,这现象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现在不闪了,不过成了白屏,指示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