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ATX电源接口3.3V对地阻值为6??????

楼主(2011-08-20):
一块HP的主板,ATX电源接口3.3V的对地阻值为6,但是主板能正常工作。

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在一些品牌机的板子上 这是正常的

网友:
你是不是插上u测量的啊?或者是加电?
测量阻止的时候不要加点和上u

网友:
不同的主板 应该相连的 IC 也不一样吧。。我觉得应该正常

网友:
参考值只能说是一般情况下,能正常用就说明设计就是这样,碰到一次就记下了,以后碰到坏板测到这值就不能一味往里钻

网友:
你有没有把电源拔下来测,如果没有拔,这是正确的数据啊。

网友:
正常的啊,又不是0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我的一块板子加电上cpu测量ATX1,2,11脚 3.3V对地阻值 33,去掉U,去掉cmos电池,去掉ATX电源,测量ATX1,2,11脚 3.3V对地阻值 为300多

网友:
能用就说明它正常。每块板子都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