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520ts ver 1.0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0):
onda nf520ts ver 1.0主板 故障:循环跑码c1 c3 41 ,不亮机。
onda官方下载bios后,编程器刷新bios后正常。

网友:
41就bios出错代码,,,,,,

网友:
之前刷过BIOS吗?如果之前没去刷过BIOS,为什么BIOS会无端出问题?

网友:
还没有刷过BIOS,也没有工具,一般修到BIOS和桥的问题,我就结束维修了。

网友:
也是买编程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