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去高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经常看到论坛里的朋友说去掉高压保护。我有两个不明白的地方

1、去高压保护是是不是要把高压板上的某个芯片的某个引脚短接?它一般是什么芯片?

2、既然设计了高压保护,那么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去掉的话会不会烧掉板子呢?

补充:我遇到一个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几秒钟后就黑屏,按开关键也没反应,指示灯闪烁,刚开机的时候能正常显示画面。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保护,能不能通过去高压保护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去保护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去了后时间一久很容易还会出现的。  去保护只能做一个测试

不一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去了后时间一久很容易还会出现的。 去保护只能做一个测试

那去保护的话危险性大不大?会不会烧掉板子

网友:
高压保护一般不建议去掉,有修很多二修机,比如冠捷代工的2004-2006这段时间的机器,高压板的问题,根本不用去保护,你直接换掉C5706全面被焊不就行了吗,去保护也用不久。比如说,群康代工的很多宽屏都是灯管有一根线掉了,你去保护能管多久,你把断的线焊上不就行了吗。
我认为这种情况可以尝试去保护:灯管,你已换过(并且换过很多次)确认没有问题,高压板也换了,反正就是你能使的招都使了,还不行,可以尝试。

遇到亮一下就灭了,你就去保护,那还修什么?

网友: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
好多机器去了保护还会再坏,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
去高压保护是有些人在灯管坏的时候为了省事,不去换灯管,为了节约,不去改高压,想的一种既省事又节约的左道,你的那种情况可能不是灯管问题,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