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NCP61-L刷BOIS

楼主(2011-08-20):
  手里有一块致铭主板 插诊断卡开机,跑码,过D5后直接跑E9 量CPU供电上管正常,下管电压只有1.1V,正常应该在1.3V左右,因为这块板单桥,我通常做法上BGA加焊,加焊后故障没变,没办法,上致铭官网下载个BIOS  刷过之后,开机D5 E9   FF  开机正常了,心里窃喜,接显示器居然不显示   显示器灯也无变化     心里暗想  难道是BIOS版本不对   于是又在BIOS之家下载个BIOS   刷过之后,开机一切正常    表笔量CPU供电下管电压1.3V      本人菜鸟,有两个疑问      BIOS出错诊断卡一般跑什么码    BIOS出错会影响CPU供电吗?

网友:
BIOS出错,是肯定影响的,不然怎么超频,至于诊断卡一般是乱码,不常见的代码,最好先刷BIOS

一般bios出错是不会影响供电的,,因为bios出错就是,bios文件丢失,bios错乱,,。。而cpu供电主要是根据vid组合的。。。一般bios超频是在bios正常情况下,才能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