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0EW9电源板的问题.麻烦指点迷津!

楼主(2011-08-20):
     飞利浦 220EW9   之前是屏有问题 修好之后 就通电放在台面上加温测试..一同事过去不小心手碰到电源板上的电容.把他电了一下之后 灯管就灭掉了.再通电测试就是.亮一下之后马上灭掉. 用的是OZ9938GN. 网上有查过,3脚 对地可去保护,照做之后.灯管可以亮.但背光就不受按键控制了.处于常亮状态.按键绿灯.5V输出正常
     现象就如上所述.麻烦达人指点一下迷津..是不是OZ9938GN坏掉了..

网友:
不确定的话你就换个试试看啊,

网友:
恩,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东西坏了,你换个试试看

网友:
嗯 .在网上买了那个IC了..明天能到..有没有这种电源板的图纸呢..

网友:
最好检查下高压控制电路。

网友:
能保护说明未必是它坏,还是查一下其他地方吧

网友:
换一个电源板试试,看看有没有12V5V,没有有可能是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手上没有电源板  就这一个..这机子是帮朋友修的..是修屏的...屏修好了,,电源板又被搞出问题来了..对整机我还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