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主板被锁,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8-20):
ibmt43主板被锁 开机出现 error 0271:chech date and time settings 过了一会就出现密码界面,求高手教下解决方法

网友:
时间错了吗,换个电池调一下就OK

网友:
就是报错后没有反应是不是哦。电池,不是锁吧。

网友:
这个问题吗???比较严重哦,呵呵....学习呀!

无边思绪 -20 。。

网友:
确定是主板密码?不是硬盘密码?如果是主板密码就要换密码芯片了。芯片是PC87392,在电池接口处,一个多脚芯片

网友:
这问题有点麻烦 有开机密码的情况下 取了COMS电池 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