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华硕F8V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1-08-20):
收到一顾客的华硕f8v,说昨天晚上关机正常,今天突然开不起来。于是拆开来测量,发现有待机0.03,测开关按键有3.3v电压,就是不触发。怀疑是电源问题,于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如下图,左下脚处有4个脚氧化呈灰色,于是直接先加焊了下,结果触发了。装上CPU、内存等测试正常了。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不是太有可能这样修好的,大家来谈谈呢

网友:
手机照的,不是很清

网友:
无语中 这个也转正

网友:
只是ec什么电源呀

网友:
检狗屎了  lz好幸运啊

网友:
我修到一个华硕A8J的主板,开机后北桥1.5V电压不稳,会波动,其它电压正常,一会儿后断电,只要不断电,工作一切正常,6227CAZ也换了,还是一样?好像是北桥电流增大了,在6227场效应管经电感出来处1.5V波动不大,而到北桥处只有1.38V到1.48v波动,当1.5V时,断电了,不知什么问题,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12楼的应当是桥虚焊吧。好像有这么个通病

网友:
这也能转正?????????

网友:
昨天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器,说前天正常使用,强行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测待机电压都正常,于是放电就OK了。

网友:
恩,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