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不转,电源不触发吗?

楼主(2011-08-20):
有一块电源,5VSB正常,但是短接绿线不触发,后来发现风扇很紧,加点油润滑后,能触发了,请问这是个例,还是所有电源的自我保护?

网友:
一般没遇见有这种保护。除非风扇短路。

网友:
你哪电源保护做的也太牛了吧  这样也会保护

网友:
就是啊,电源怎么保护呢,你说的就是你风扇紧

网友:
当风扇不转的时候电流是很大的.外磁铁不转,阻止不了内部旋转磁场的变化,使内部圈电流很大.从而保护可以理解

网友:
首先触发不触发的依据是什么,是看风扇转,还是测电压,还是上电脑启动主机,我感觉电源已经触发,但是风扇太紧不转。

网友A:
测电压才知道不触发的,3.5.12都没有。后来给风扇加点香油好了。怪不怪,我也在纳闷,电源怎会这样保护?

网友:
请问电源是什么品牌型号?您可以焊下一条电源线,来看看有什么结果..
我维修电源时,习惯把风扇的二条线焊下,从没有因为无风扇,电源保护的.

网友:
香油是什么油?食用的芝麻油?

网友:
这也能保护。。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才知道不触发的,3.5.12都没有。后来给风扇加点香油好了。怪不怪,我也在纳闷,电源怎会这样保护?

给风扇加油千万不要加色拉油,香油等食用油,因为含有水分,用几天就会造成风扇卡死。一定要加工业润滑油,变压器油都不太好。有一次电扇不转了,转子卡死,加了点色拉油和香油,刚开始还可以,用了不到一星期,又发生卡死,后来将转子抽出,酒精清洗,加了点工业润滑脂进去,用了一年了,一直很好。

网友:
你可以拔掉风扇看一看有电压输出

网友:
一定不可以加食用油,要加工业润滑油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网友:
我看风扇堵转电流不至于保护吧,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