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2W电源板怪病

楼主(2011-08-20):
FP92W电源板。带不起负载。1200P40 .开关管。光耦。431.。。0.22的电阻。电容都已经换完了。还没接屏和高压板。不接电压5V就正常。一接起就跳到4点几。就只带驱动板指示灯就是一亮即灭了(已确认驱动板是好的)!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手里有2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PCB s是不是好的?

网友A:
按键查过了吗?先排除一下。

网友:
楼主 换个新的开关管 上去一试。或查一下 开关管旁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查过了吗?先排除一下。

换过的!没用!但换了电源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