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南桥发烫。

楼主(2011-08-20):
想吧南桥给拿下来先。

网友:
网卡短吗  A14短吗,量到了就拆拉

网友:
果断先取南桥

网友:
南桥烧了啊

网友:
什么本子   啊    先把南桥拿下来吧   估计是废了    再看看其他的件烫不烫

网友:
拆网卡,测还短路嘛

网友:
拆吧,也就那一会的事

网友:
强加电 南桥发烫的话就拆了 ,你这个故障解决不了的话,也没办法解决下一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1-8-24 14:39):
在拆之前记得检查一下网卡芯片.

网友:
不知道楼主考虑过EC的问题没,南桥发烫不一定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个3.3V短路,5V却没短路,
断开机个公共点,还是短路,接电EC超烫,没法下手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啊,应该是其它地方引起这样的

网友:
谁有宏基3302图纸,或者上电时序,为什么待机无电压,
开启脚无电压,与之相连的场馆一脚接地,一脚有3V电压

网友:
用烧机法,一下就能确定是那个坏了。

网友:
有供电没产生会发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