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替换

楼主(2011-08-20):
有哪位兄弟知道,HY5DU573222跟HY5DU283222A是否可以替换

网友:
不行的吧,有型号的要求

网友:
试验下吧,可能行,经过测试只要是2代就能和2代代换,3代和三代,甚至台式机都可以代换,没有电压要求。还有M要一样,有些1颗是128M,有些是64M的。我一般要遇到了才具体查型号

网友:
HY5DU573222 是GDDRSDRAM  能替换吗

网友:
学习学习没换过显存

网友:
楼主们 内存现在太便宜了,不用再修啦

网友:
楼上的,我们是修主板呢,谁说修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