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420电池相关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我的这个电脑如果把电脑电池取掉,启动系统正常,但安装了电池就无法正常启动-蓝屏,换了新电池也不能排除,如果先去掉电池启动到正常画面下然后再安装电池上去的话,电脑就死机了,按什么键都无反应,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测一下电池,看看它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楼主弄好后说一声好大家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