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无背光

楼主(2011-08-20):
联想E43A独显笔记本,有个小尾巴LED的屏,开机无背光,外接正常。图纸LE9E。先换屏,故障已旧,测19V供电,ADJ2.5V,EN没电压;拆开主板查图纸,DISPON无电压,LID551#睡眠这个信号对地。不知道是正常的。这个信号由EC8502E直接发出,奇怪的是这个信号短路怎么能开机呢,直接拉一个3.3V供电给DISPON背光也不会亮,EXT_LVDS_BLON无电压,由显卡芯片发出,加焊也没用,高手们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翘起LID551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换个EC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看样子不是EC就是显卡

网友:
先查查休眠吧。

网友:
兄弟 你先检测下屏线 有无断线 !如果显卡没检测到屏存在也不会发出那个信号!HP CQ DV4的机器上就可以发现该问题!

网友:
LED暗屏,我一般也是拉个3V到控制上就行了

网友:
先查睡眠开管吧

网友:
查屏的开启信号,

网友:
貌似是EC问题,看看工作条件把

网友:
EC的问题比较大。LED的屏很多都这是这个问题。

网友:
,LID551#睡眠对地这肯定就是维修点,那就换个EC试试,再说无老大也发话了,你能不听。

网友:
EC在路上了,明天到后装在看结果

网友:
查查EC的LID#信号

网友:
换EC后机器已经修好了,LID551#开机后恢复3.3V  ;DISPON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老大说的对,换EC .如果手头上没有可以直接飞个3.3V过去一样,还剩材料费。用屏供电的3.3V,之间在加个10欧的电阻。屏供电与背光的开启开启时间一致。

网友:
我修过一个DELL的6400屏暗,一开始也怀疑是显卡做的不行,后来才知道是EC的问题 ,EC控制发不出亮度控制信号了 ,才导致平安的 ,我当时强行改的高压都不行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等待答案。我还没有遇到。唯一遇到一个led暗屏的都是屏线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