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8600显卡黑屏

楼主(2011-08-20):
8600显卡开机显示器信号灯亮,就是不显示图片,供电
正常,做BGA以后,恢复正常

网友:
怎么不讲解一下维修的过程呢?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 我们也好长长知识

网友:
就是显卡虚焊,一般重新加焊一下是可以显示的,最好还是重新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比较常规........

网友:
这超常规的问题了啊

网友:
应该是虚焊吧,基本上我搞显卡就这样,做下芯片,不行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