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圆明服务器开机后固定时间10分钟上下后固定时间掉电

楼主(2011-08-20):
方正圆明服务器开机后固定时间10分钟上下后固定时间掉电 有待机 掉电后马上可以触发
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掉电

网友:
在线等 急 在最小系统下10分钟上下掉电的
各位帮个忙 给个意见
我怀疑是电源问题

网友:
目查无元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