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0A 屏顶部两公分正常 下面全黑,请教大虾们?

楼主(2011-08-20):
驱动板换过也是如此,是屏挂了吗?生产日期10年07月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屏挂了。。。。

网友:
屏坏掉了.换吧.换屏不一样赚钱嘛 .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烧个程序试下,还是老样子就是屏挂了

网友:
差不多可以换屏了

网友:
才1年的显示器,你没叫客户送保修?

网友A:
屏电路板上的行列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板上的行列驱动芯片

已搞过还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搞?楼主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买的二手的啊

嗯啊,便宜没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