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00网卡芯片重新植珠后不亮了

楼主(2011-08-20):
几天前接到一台宏基2400的本子 开始是有线网卡不能用 能认到  就是插网线没反应   机器能亮机  都能正常使用  拆开一看 网卡芯片旁边的阻值很低 只有十几  怀疑网卡芯片 换了  应为这款机器网卡芯片是bga形式的  所以把它重新值了个珠  一点机发现机器不亮了  郁闷了  诊断卡跑3f  我怀疑是网卡芯片坏了  换了个同型号的网卡芯片还是不亮  这下完了  钱没赚成还要陪人家的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啊  谢谢了

网友:
装完之后网卡阻值是多少 。不装网卡 机器也应该能亮

网友(点评):
ACER的真的不一定哦,,,

网友:
动了其他的地方了吧

网友:
瞧一下网卡周边   有没有掉件什么的   取下来再重搞一下吧

网友:
建议不装网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吹网卡的时候碰掉什么件了吧

网友:
看下板子是不是掉件了,或者把网卡吹下来开机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取掉还是一样  诊断卡跑80   不知道板子有没有掉件啊 没有料板怎么办

网友(2016-07-01):
网卡拆掉不要了

网友:
插网线没反应第一个该换的是网桥啊,你直接干网卡真是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