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ST3500620AS 认盘 但容量为0 怎么办 有数据

楼主(2011-08-20):
手上有个   希捷 ST3500620AS 500G的硬盘,能认硬盘型号,但没有容量 为0,应该是固件门的盘,但里面有些照片
升级固件能解决吗? 升级固件后数据还在吗?

请教各位

手上有845的pc-3000

网友:
已经弄好了,数据全在

网友:
希捷酷鱼11代状态忙&LBA为0故障修复流程(新潮科技内部资料)WWW.AHXCPC.CN

1:先将电路板卸下,并对电路板单独供电

2:进入指令模式,CERT+Z回到F3 T>

3:输入/2回车,到2级模式

4:输入Z 回车,停止电机

5:然后把电路板安装到盘体(整个过程不能断电)

6:回到指令模式,在F3 2>后,输入U指令回车,启动电机

7:输入/1  回车

8:输入N1  回车

9:关电  开电,硬盘已经可以就绪

10:修复完LED报错故障后,再修复LBA为0故障,通电后在指令模式下输入 m0,2,2,,,,,22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搞。。

网友(点评):
回帖不看帖,早弄好了。还等你来 晕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希捷 11代  典型的固件门故障,恭喜楼主已经修好了。双手一抖  票子到手 。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