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烙铁的后果

楼主(2011-08-20):
客户拿个AOC 172S5来说是雷击了的。开机检测发现开关管 保险 电源IC(LD7552BN)都是坏的。我在换IC 的时候不小心把烙铁搭到了电容的正负极上。当时就啪的一声,吓了我一跳。东西换了完了发现不接灯管能够正常通电,但是只要接上灯管开关灯就一闪一闪的。闪的瞬间能看见图像。因为手上没有LD7552BN我就找了个LD7552BPN上上去。现在我就怀疑是不是上的IC不一样引起的。还是我那一烙铁引起的。请各位大侠只个招。

网友:
服你了 焊的时候你还带电操作啊 断电也得把电容放电再操作吧

网友:
可以代换
现在情况可能是带负载能力不足,查下光偶,及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光耦也可能引起这个情况吗?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了呀 我的显示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
对啊 ,光耦连接在反馈电路上面的

网友A:
太猛了,焊接竟然不拔电。。。

网友:
个人认为:你这个是属于带负载能力弱,“换IC 的时候不小心把烙铁搭到了电容的正负极上。当时就啪的一声”非正常的放电,应该不会导致故障扩大,
LD7552BN周围电路查一下,雷击的机器先换LD7552BN。

网友:
学习了,修电源部分记得把电容放电再修

网友:
还有,一定要将电源拔掉!

网友:
不知道是否烙铁搭到电容的高压端和弱信号端,不过还是先隔离后面的电路,单独检查电源

网友:
电容放电一般不会损坏器件的 你在查查电源因为雷击的故障范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猛了,焊接竟然不拔电。。。

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
哎 决定换板子了 浪费时间 客户也催的急。想搞都没有时间

网友(2011-09-24):
LD7552BN 各LD7552BPN能不能代换

网友:
是呀,只是电容放电不会损坏别的,

网友:
应该是有小元件坏了 还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