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开关针电压问题

楼主(2011-08-20):
主板复位开关针是开机的那两根吗 一般电压都是多少 是一根有电压  还是两根都有电压
新手求助

网友:
知道的人说一下行不 怎么没人进来年看啊

网友:
主板开机是两根针,复位(reset)也是两根真,并且开机复位是分开的,不能共用。

网友:
复位一般是3V左右 一脚接地 一脚3.3V 不可能两脚都有电压

网友(点评):
支持正解。。。楼主是新新手吗??书上没说就找个好的板试试啊

网友:
开机是两根针,只有一根有电压(5V或3.3),复位针也是两根,也是只有一根有电压

网友:
不是,开关针通常和复位针并排的。开关针电压3.3v到5v正常。复位的也是3到5v左右!

网友:
哦 谢谢 明白了
就是说一根有电压了  我还以为 开关的两根 跟复位的两根 都有电压呢

网友:
楼主应该会装机吧.装机的时候应该知道哪个是复位开关,哪个是开机开关吧,看来楼主应该先学一下最基本的!

网友:
嗯嗯  想找个免费的师傅 有吗  有的留下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开关针一般3.3V 插上电源线就能测到数值,一个引脚一般3.3V ,一个引脚接地,瞬间短接开关针两个引脚,3.3V 被拉低

网友:
谢谢 各位师傅们

网友:
要打好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