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4m800 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08-20):
  有的时候开不开机 重启几下 就能点亮   光驱走到g 界面 重启或者蓝屏 死机  用u盘进pe 蓝屏

网友:
桥桥桥桥……

网友:
如果是时亮时不亮的话,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导致的不稳定,蓝屏的话你换个内存看下。

网友:
谢谢大家 内存都换过了  确定板子 没有工具  用普通风枪吹行吗

网友:
桥供电正常的话,吧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屏蔽外设 干北桥

网友:
要修主板必需有一台BAG返修台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直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