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线接口及信号问题纠结联想F30AE

楼主(2011-08-20):
有一本本联想F30A,外接正常进系统,内接屏幕亮,但是无图像,首先不通电情况下测对地阻值,四组信号线,阻值都在383左右,然后通电情况下,测得如图所示,屏线接口图,测得2、3角有供电3。3V,四组信号线电压,(1。06和 1。41)正常啊,然后又测得4角,28角29角都有3。3V   8角亮度调节吧,是2。75V,自已想想95%是NVIDIA独显的问题??前堤是屏是好的,我用通用板点过的是好的!

      最后,我想问的是一直在心里搞不清的问题,上面屏线接口,信号线阻值和电压正常,屏供电也有3。3V,为什么还是没有图像,?到底屏要具有什么样条件,才会有图像显示???除了信号线正常,屏供电正常,还要什么条件才能有图像显示,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碰见过 外接都是正常的 但是内屏不正常 查了很多 屏 屏线等其实屏线测试无非就是看看通不通 有没有断线 测试下就行了 其实屏的几组信号是 供电 红 绿 蓝 时钟这些信号 这些信号他们之间应该有个信号差 也就是有点区别的 如果不正常的话 一般是显卡问题 因为这些信号都是显卡而来的 而你外接正常是因为线路不一样了 个人的意见 见笑了

网友:
看样子你是想了解原理了,大家都知道要换显卡

网友:
屏线 有没换个试试  , 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就是桥了 ,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