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屏的方法

楼主(2011-08-20):
此屏为8.9寸的,屏型号:CLAA089NA0BCW,从神舟Q120C的机器上拆下的,原来是暗屏,LED的,因为不好修,所以给它加了个高压条,现在想把它改成像液晶显示器那样的,用来外接测机用,请问一下用液晶通用的驱动板怎么改呀,或谁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另附屏的引脚定义图

网友:
你既然在问这个问题,恐怕你现在暂时还改不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