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各位大大好,我刚刚开始学维修,有好多不懂,今天又遇到了一个,想问下:
一块主板,装好了系统重启后只有光标在左上角闪动,换了几块硬盘都是这样,内存也换过,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吗?如果是的话,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杯勒个具啊   你把c盘设成活动分区就好了

网友:
这个已经设了的。。。。

网友:
进BIOS里面把第一启动设备设置为硬盘再说!有些主板就是很奇怪,必须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设备的,要不然就不能进系统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有看看你的硬盘分区表是否损坏 , 进BIOS看看你是否把IDE口关闭。

网友:
我的BOSS是直接读取基本设置滴~难不成不认SATA硬盘?但IDE的也一样咧。。

网友:
南桥有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