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310换网卡后进系统超慢

楼主(2011-08-20):
一台惠机
网卡被雷击后不能上网
换网卡后进系统太慢了
求各位大师相助

网友:
再换南桥,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问题,修了很多被雷击的,一烧就是一大路

网友:
南桥应该还有问题啊

网友:
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
估计你电源问题,你可能用的是可调电源造成的

网友:
换成原装电源别用可调电源

网友:
网卡的,网桥换过了吗??换个网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电源的问题吧,这些东西只要亮机,一般都没什么事情的。

网友:
也有可能南桥一起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