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十几秒掉电!

楼主(2011-08-20):
客户一845gv-m2 rev:1.2 的板子,桥供电内存供电正常,上u过十秒掉电,怎么解决啊?
掉电
主板

网友:
能不能显示?不能的话压下座子试试。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额,没压他就掉电啊?

网友:
供电不正常,查查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有跑内存再掉电么? 上个内存看看。 有的板子读不到内存就是掉电

网友:
好久没修台式板子了,看到曾经最简单的问题竟然找不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