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电源部分烧坏

楼主(2011-08-20):
联想L151电源部分烧黑了一个电阻R853, 不知道是多少的了,求有此板子的朋友帮忙看看啊。。。

网友:
你说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电阻两头分别接到什么元件上了 知道的人就多了

网友:
电源芯片是5841,开关管是2761,电阻一头接一个750K的电阻接着到5841的第三脚,另一头经过一个1殴的保护电阻就到大电容了。

网友:
5841的启动电阻是两只750k//1/4W电阻串联的 坏了其中一只吧

网友A:
楼上正解,3脚接的是启动电阻,那应该也是750k的电阻。我碰到过这种芯片,启动电阻是2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3脚接的是启动电阻,那应该也是750k的电阻。我碰到过这种芯片,启动电阻是2M

应该不会有两个750K在这里吧?第三脚与烧坏的电阻之间已经有了一个750K啊。。

网友(点评):
不但有两只串联的还有三只串联的 串联是为了分散功耗 如果只用单只 就必须使大功率电阻

网友A:
300v到第3脚的启动电阻一般是1个或2个,为2个时一般二个电阻是一样的阻值

网友:
高手如云~~现在不解,也许看到这块板子就知道了。
楼主也不发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两个750K在这里吧?第三脚与烧坏的电阻之间已经有了一个750K啊。。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到第3脚的启动电阻一般是1个或2个,为2个时一般二个电阻是一样的阻值

感谢赐教,慢慢学啦。。。

网友:
    烧掉的那个是启动电路中的分压电阻吧....  有没有这个电源芯片引脚图?